[求助] 双阱工艺 latchup问题

楼主(2021-11-22):
有没有用过双阱工艺的呀,请问双阱工艺可不可以做这样负电压的电路:
以gnd和VSS为电源
这样的话可能会引起latchup,这个应该怎样解决呢
图里左侧是正常的正电压的电路,右侧的nwell里是前面说的负电压的电路,这样的话就会寄生一个npn三极管

不知道双阱工艺能不能这样做的,能的话这个latchup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A:
方案感觉可行(最好少量管子处于负电压&小电流,否则很容易latchup),但是寄生三极管很多,版图需要非常小心;
另外,放置latchup的角度上来说,2个NW离远一些,2个NW直接加大量的P tap;

楼主:
感谢感谢,负压下的管子电流大的话是不是 很容易触发闩锁呀,我这个负电压下反相器的输入不是全电压摆幅的,会有比较大的电流,这是不是对于预防闩锁是不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感觉可行(最好少量管子处于负电压&小电流,否则很容易latchup),但是寄生三极管很多,版图需要非常小心 ...

感谢感谢,负压下的管子电流大的话是不是 很容易触发闩锁呀,我这个负电压下反相器的输入不是全电压摆幅的,会有比较大的电流,这是不是对于预防闩锁是不利的

网友A:
衬底电流容易导致寄生三极管导通(衬底电阻+衬底电流=》衬底压差),更容易触发latchup;
一般常用的实际产品中会用衬底隔离的器件来做负压器件;用DNW&NBL组成一个隔离盆将整个负压区和正常电路分开,DNW&NBL接高电压;
你可以试试把负压区的NMOS单独放一个NW中,负压区的PMOS单独放另一个NW中,2个NW之间加地tap,
常压区&负压区通过NW-ring&p tap ring隔开,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小lachup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电流容易导致寄生三极管导通(衬底电阻+衬底电流=》衬底压差),更容易触发latchup;
一般常用的实际产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