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时为什么要编译两次?

楼主(2021-11-22):
请教前辈,dc综合时为什么要编译两次?
一次是基于RTL的,一个是基于netlist?二者主要是做什么优化,区别是?

网友A:
一般是第一次综合产生netlist在后端生成floorplan,第二次再加入floorplan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第一次综合产生netlist在后端生成floorplan,第二次再加入floorplan综合

前辈,我们现在是compile 1st和compile 2st,第二次是-inc,不吃后端的FP信息,就是做两次综合

网友(2022-02-27):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们现在是compile 1st和compile 2st,第二次是-inc,不吃后端的FP信息,就是做两次综合

...

第二次incr编译主要是用于在第一次test_ready的基础上做dft inserttion用的,插入DFT后,第一次编译后的netlist发生改变,所以需要第二次inc编译

网友B:
要看看两次综合的编译选项有什么区别,肯定有其特殊的目的。

比如我在大型项目中就碰到过一个问题,加了clock gating的后的生成的网表formal过不了,设计reivew了很多遍,没有问题。

最后采取的策略就是分两次综合,第一次对RTL进行综合不做clock gating。然后对第一次综合的网表再做一次带clock gating的综合。

分别对两次综合过程进行form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两次综合的编译选项有什么区别,肯定有其特殊的目的。

比如我在大型项目中就碰到过一个问题,加了cl ...

前辈,您说的综合时的gating优化是: compile_ultra -gate_clock吗?不太理解第一次综合和第二次综合做gating优化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引起fm不过dcnxt_shell-topo> compile_ultra   -help
Usage: compile_ultra    # compile design
        [-gate_clock]          (optimize clock gating)
        [-no_seq_output_inversion]
                               (supress sequential output inversion)
        [-no_autoungroup]      (supress delay-based auto_ungroup)
        [-exact_map]           (sequential cells to be mapped exactly as indicated in HDL)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do not run hierachical boundary optimization)
        [-area_high_effort_script]
                               (apply a compile strategy to improve area)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apply a compile strategy to improve delay)
        [-retime]              (use the retiming optimization)
        [-incremental]         (perform only incremental changes)
        [-no_design_rule]      (don't fix design rules)
        [-only_design_rule]    (only fix design rules)
        [-top]                 (optimize the interface logic of the hierarchical sub-designs)
        [-congestion]          (Perform congestion optimization)
        [-spg]                 (Enable Synopsys Physical Guidance)
        [-check_only]          (check discrepancy of library and design)
        [-self_gating]         (Perform XOR Self Gating insertion)
        [-no_auto_layer_optimization]
                               (do not run layer optimization)
        [-scan]                (replace all sequential elements by scan equival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说的综合时的gating优化是: compile_ultra  -gate_clock吗?不太理解第一次综合和第二次综合做g ...

第一次综合的时候不带clock gating这个选项。这一次只是单纯地做逻辑地映射和简单的优化。第二次综合带clock gating的选项,工具会在网表中基于逻辑加入clock g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