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时为什么要编译两次?

楼主(2021-11-22):
请教前辈,dc综合时为什么要编译两次?
一次是基于RTL的,一个是基于netlist?二者主要是做什么优化,区别是?

网友:
没太明白,
一般第一次综合是rtl到netlist,然后是insert_dft,这一步完了以后会做一个incr的opt,因为插入dft可能对时序有了影响,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