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iver pin 的 cap 与load pin 的transition time 的关系

楼主(2021-11-22):
如果driver pin 与load pin 是一对一关系的, driver 处的cap 越大,load处的transition 越大?

遇到实际问题是,一对一情况下,在diver后面的长net中间查buffer(命名为new load),driver pin处的cap 变小了,new load 处的transition 比原来load处更大了。

driver pin处的cap 能多大程度上反应整个net的rc分布?

如果是一对多,那又如何呢?

网友A:
你加的是多少size的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是多少size的buffer

X8 的

网友:
这个应该跟buffer deriver strength有关吧,假如你驱动小的,driver -> new load这段drive output cap确实小了,但是对于 new load input来说自身load可能比之前减小的cap更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