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现在需要做一个简单的 dma控制器,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可供参考的实例呢

楼主(2021-11-22):
请问各位前辈,现在需要做一个简单的 dma控制器,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可供参考的实例呢
具体是基于ahb协议的dma控制器,实现spi flash 到sram之间的数据搬运,在网上找了很多dmac的代码,要么就通道非常多,整个IP过于复杂,要么就只有verilog code而没有技术文档,请问作为一个新手(目前研一),如何着手去完成这个ip的开发呢?

网友:
实例看看就可以了,不建议再上面改成自己的。关于dma设计有几点建议。
1.先弄懂ahb各个接口的含义,时序关系,总线状态,总线错误这些。
2.梳理好dma工作流程,自己画个状态机;读写,等待,错误上报,req和ack处理。配合ahb的读写设计,因为ahb读写不是一周期完成的,再加上ready判断,可能要几个周期。
3.做好通道请求冲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