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ifo异常问题

楼主(2021-11-22):
    最近做开发,使用Altera的FPGA遇到了数据传输出错问题,最后定位到fifo异常状态。

现象表现:
      (1)fifo的empty和full在wreq=1后出现同时为高的状态;
      (2)硬件上电后小概率会出现;
        排除因素:
       (1)非上电不稳定情况,上电时间已大于1min;
       (2)非复位状态。

网友:
根据lz的图片,可以判断例化的fifo是同一个时钟对fifo进行读写;建议lz把fifo的usedw这个参数也抓取出来,fifo的空满状态是由usedw产生的;如果fifo这部分代码的时序违规,也可能造成异常;fifo本身的运行时钟频率也是有频率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