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iled_automation的pack_ints函数,最大只能传输4KByte有效数据

楼主(2021-11-22):
transaction中定义如下:
      rand bit [17:0] pload [];
      rand bit[17:0] header0;
      rand bit[17:0] header1;
      rand bit[17:0] header2;
      rand bit[17:0] header3;
      rand bit[17:0] header4;
      rand bit[17:0] header5;

   `uvm_object_utils_begin(my_transaction)
      `uvm_field_int(header0, UVM_ALL_ON)
      `uvm_field_int(header1, UVM_ALL_ON)
      `uvm_field_int(header2, UVM_ALL_ON)
      `uvm_field_int(header3, UVM_ALL_ON)
      `uvm_field_int(header4, UVM_ALL_ON)
      `uvm_field_int(header5, UVM_ALL_ON)
      `uvm_field_array_int(pload, UVM_ALL_ON)
   `uvm_object_utils_end

当pload中的数据长度增加,总数据量超过4KByte时(包括header),使用pack_ints函数将transaction转成int类型的bit流,只有前4Kbyte数据是有效的,其他的数据全部为0(已确认transaction的pload所有值都是有效的,数据长度也是正常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4K bit还是4K 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 bit还是4K Byte?

确定是4K Byte

网友B:
packed arrays limit是8K byte,4K的话,少算了符号位吗?
还是pack_ints的限制,翻下源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cked arrays limit是8K byte,4K的话,少算了符号位吗?
还是pack_ints的限制,翻下源码看看
...

没有少算符号位,我将比特流存下来看了,数据长度刚好1024个32bit。如果packed array对长度数据量有限制,那么如果我需要发送更多的数据,是不是只能重载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少算符号位,我将比特流存下来看了,数据长度刚好1024个32bit。如果packed array对长度数据量有限制, ...

看了下,是uvm_packer里uvm_pack_bitstream_t定义为4K byte的,
重载pack_ints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是uvm_packer里uvm_pack_bitstream_t定义为4K byte的,
重载pack_ints应该可以
...

谢谢。我看了下,pack_ints不能重载,只能自己定义一个函数,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pack_ints不能重载,只能自己定义一个函数,已经解决

这个函数不是virtual的,确实不能重载,自己重新定义一个函数不是正统的解决方法,可以再看看源码为什么后面的数据是0,知道为什么是0就知道怎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