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存器模型后门怎么访问状态寄存器的值呢

楼主(2021-11-22):
软件寄存器模型的值是通过predictor得到的,但是状态寄存器的值,是dut内部自己改变的,那后门访问时,是怎么拿到准确的状态寄存器的值呢?

网友A:
后门读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门读不就行了嘛

我现在异步复位以后,立马后门去读,发现dut里面已经复位了,但是后门读回来发现还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异步复位以后,立马后门去读,发现dut里面已经复位了,但是后门读回来发现还没有复位 ...

没看懂你这句话,后门读出来的值,应该就是dut里面的值才对啊

网友:
backdoor读其实就是引用层次化路径,相当于直接拉信号
检查一下你读的时间点跟寄存器复位的时间点,应该是你读的时间太早了,还没复位完成

网友:
后门读就是直接路径上的值,应该是读取时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