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增益

楼主(2021-11-22):
现在折叠共源共栅的增益太低了,按正常情况,他的达到八九十dB不成问题,可是修改哪里都无法提高增益,我这个是错在哪里了

网友A:
NMOS也需要cascode才算是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也需要cascode才算是真的吧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不能把下面的NMOS看成一个呢,第一次设计折叠共源共栅,不是很理解

楼主:
求各位指点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各位指点一点

2楼说的没错啊 你这个nmos也需要接两层才能是cascode呢吧 ,你这样接的话理论上增益最多就比单层的多一倍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folded cascode 的输出结点上下都要两层管子增益才大,因为增益是跨导乘以输出节点的电阻,而输出结点的电阻是上面的电阻并联下面的电阻,上面不用两层管子的话,下面的电阻再大也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