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样才能让synplify综合的时候不插入iobuf

楼主(2021-11-22):
小弟在做发FPGA原型的时候,A是子模块,B是总的工程,B例化了A。需要把A模块综合成VM文件,然后在把VM导入到工程中一起综合。

但是第一次用synplify综合的时候,synplify自动把A模块的端口加入了IOBUF。
导致在第二次用synplify综合工程的时候,会报错。报错如下:
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 io_buffer_type = "none" *)

网友A:
如果用的是脚本,加上set_option -disable_io_insertion 1如果用的图形界面,应该是把下面那个勾选上。

网友B:
在设置中,把插入buffer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中,把插入buffer关掉

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脚本,加上set_option -disable_io_insertion 1如果用的图形界面,应该是把下面那个勾选上。

加了这个了,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这个了,没用

这个选项之前用过的,我这边是可以的。不清楚楼主这边为啥不行,我记得应该只需要这一个选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