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射频ic设计方向

楼主(2021-11-22):
       请问以前辈们的经验觉得目前射频ic设计中较好就业和较好发文章的方向是什么?LNA和PA以及PLL咋样呀。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觉得首选PLL,其次PA,最后才是LNA,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工资待遇与就业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选PLL,其次PA,最后才是LNA,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工资待遇与就业广度 ...

做PLL会不会铺的有点大,硕士做PA目前行情咋样呀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PLL会不会铺的有点大,硕士做PA目前行情咋样呀大哥

PA挺好的呀,就是就业面比较小,而且其实有点担心辐射问题,毕竟PA有时候需要自己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挺好的呀,就是就业面比较小,而且其实有点担心辐射问题,毕竟PA有时候需要自己测试。。。。 ...

ic级也有辐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c级也有辐射吗

设计好芯片,需要测试呀,PA功率那么大,一测试就好几个小时,肯定对身体有影响呀

网友:
就业应该是PLL更好

网友:
我不知道哪個方向比較好發表,但我知道WIFI方向不好發表. 建議往RF front end module, 或是device方面

网友(2022-04-01):
电路发文章都难,PLL涉及的面比较多,深耕需要很多年,PA比LNA难,工资待遇也要好学吧

网友(2023-06-09):
PLL较难,LNA和PA能做好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