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在做LVS的时候识别不到端口power和gnd

楼主(2021-11-22):
用的是tsmc0.18工艺库,有大佬知道具体怎么解决吗?

RT,我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进行测试,但是lvs只能好像只能识别到net不能识别port,而且是报错了,我就是按照网上视频教程来的,也不知道打TXT怎么弄?求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十分感谢!

我最后解决了,把label层从metel_dg换成metal_pn就好了,如下图
请问metel_dg和metal_pn分别是啥意思啊?

一直出这个错误

一直出这个错误

网友A:
你这个是warning不是error,还有,这个是表示你没有设置power/gnd net,或者你设置的power/gnd和你实际版图上的不一致,所以没有识别到。power/gnd net设置不正确,会影响erc结果。erc结果虽然不是必需要全部修掉,但是也要都确认一遍,尤其是模拟模块。所以建议你正确设置power/gnd,这一项仍然会有错误,但有可能是假错可以waive

网友B:
确认下打TX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打TXT了吗?

请问一下打txt啥意思,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warning不是error,还有,这个是表示你没有设置power/gnd net,或者你设置的power/gnd和你实际版图 ...

我补充了一些图,就是LVS识别不到port,然后是报错。

网友:
text 用M1 pin layer 看看,tsmc的label 好像是这层

网友:
出现Warning的原因是,没有在LVS规则文件中定义电源和地,导致ERC无法执行。解决办法:阅读LVS rule文件,找到定义power电源和地的代码行,把电源和地的名称加进去。
报错的原因:应该是label没有用正确的层导致做LVS是无法识别出。label使用的层不一定,跟具体的工艺库相关,一般来讲text层可以对应全部金属层,而金属层做的label需要LVS rule中指定对应关系。

网友:
你的图没有衬底啊

网友:
加上衬底啊!不然管子还有一端认不出来啊!

网友:
识别不出来倒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衬底没加肯定出问题

网友:
衬底加了再看,而且这是warning直接忽略,要么就是lable用错了层。

网友:
对的,首先没有衬底,你用的是四端器件,却没有给出衬底这一端,LVS肯定有错,不过没有比较是因为你的VDD/GND没有识别出来,两个原因,一个是你在LVS option中没有设置power net和gnd net,还有一个原因是你VDD/GND label的层次用的不对,应该使用attach text的层次,你要看看在你的LVS runset里面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们,我问题解决了,我之前用的是label是metel1-dg,改成metel-pn就好了。请问这两有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