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SIM源码在Cadence Virtuoso的路径?

楼主(2021-11-22):
我想修改BSIM模型框架的温度公式,用于低温电路仿真,但是我找不到BSIM source code在Virtuoso中的路径。

我知道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改器件的spice模型里的温度参数,但是我还是想直接去修改bsim里面的source code。向大神们求助!

楼主:
或者hspice中BSIM源码的位置在哪儿也行

网友(2025-07-27):
楼主知道了吗?我也想知道在哪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