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小于一的运放可以不使用米勒补偿电容吗?

楼主(2021-11-23):
请问各位大佬,设计一个两级运放时,确定反馈环路为1/3倍的增益,这样运放环路是不是永远是稳定的,可以不需要添加米勒补偿电容?
因为希望运放的摆率尽量高,去掉这个电容能够提高摆率。

网友A:
稳不稳定看情况,你是两极运放,第二级要带载,如果输出是个大电容,你的次极点就很近,相位就不够了,需要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不稳定看情况,你是两极运放,第二级要带载,如果输出是个大电容,你的次极点就很近,相位就不够了,需要 ...

嗯嗯,我在输出接一个rc低通滤波电路来稳定环路,目前看起来还是稳定的,谢谢啦

网友B:
1/3是闭环增益?反馈系数=3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是闭环增益?反馈系数=3怎么做到的?

就是用电阻阻值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