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问题

楼主(2021-11-23):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每个时钟CLK上升沿采样,使能信号EN初始为低,输出VREF为低;EN变为高,VREF变为不定态;四个周期后,如果EN还为高,则VREF变成1,如果EN变为低,VREF以后一直保持不定态。
这个逻辑的verilog怎么写??
我写的过程中:使能信号EN初始为低,输出VREF为低如果EN变为低,VREF以后一直保持不定态。这两句出现了矛盾,不知道怎样写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en为高以后,加个计数器,如果计数器的值大于3(从0开始计),再根据en的值决定vref的值

网友:
增加一个标志,在EN上升沿时置1,在这个标志为1时,不判断EN为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为高以后,加个计数器,如果计数器的值大于3(从0开始计),再根据en的值决定vref的值 ...

谢谢你的意见,请问我这样写对吗?我试了下结果还是一样的,如果把最后5行else的内容去掉就对了,因为是边沿触发,这样只写if,不写else应该是保持前面的结果,也不会形成锁存器,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状态机比if else简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请问我这样写对吗?我试了下结果还是一样的,如果把最后5行else的内容去掉就对了,因为是边 ...

你这不是verilog代码,是C语言的表达方式吧,verilog代码不是这么写的.主体代码,简写给lz做个参考:
state0  : begin
                   if( en )  vref <= 1'bz;
                   else      vref <= 1'b0;
                   if(en) state <= state1;
                   else       state <= state0;
               end
state1   :  begin
                     state1 <= state1;
                     cnt <= cnt + 1;
                     if( cnt > 3)
                         vref <= en ? 1'b1 : 1'bz;
               end

按照lz的表述,只有初始化的时候检测一次en的状态,如果需要不定时检测,上述的状态机(状态转移条件)需要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