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ESD clamp无法泄放完电流应该如何修改结构?

楼主(2021-11-23):
rc clamp中 由于vdd是8v 所以图中泄放管、mos管均使用高压管,高压管L最小为2.5u,W最大为50u,在HBM模型测试时,即使在m取到100时,泄放管仍然无法泄放完电流,相当于电流还未泄放结束(VDD电压还未到0),反相器就关闭了,泄放管不导通了。这种情况应该怎样修改结构或者解决呢?

网友:
用spectre来仿真ESD事件,反正这事儿我是没干过。。。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是可以近似仿真的,但是不准,因为影响因素太多,没有办法全考虑进去。另外,VDD不会变到0,比如变到小于VDS击穿电压左右(5V或者小一点)停止就问题不大。ESD器件的目的是保护里面的电路,而不是把电压拉到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是可以近似仿真的,但是不准,因为影响因素太多,没有办法全考虑进去。另外,VDD不会变到0,比 ...

理解了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我先提出一个想法不知道有用没有:1. RC 部分,这个RC常数非常重要,你的这个泄放过程中R,C用的是多少看不到。2. 你的电压电流测试位置在什么地方我看不出来。另外,你的HBM model用的是哪一个?在2kV HBM model 能在200ns 内泄放完成,似乎你这个电路的泄放也太久了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