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阈值随着宽度的变化的反小尺寸效应

楼主(2021-11-23):
各位大神,一般按照分析,width的减小会导致vth上升,但是为啥都最小的时候又会导致VTH下降一点点呢?
谢谢!!!

网友A:
现代工艺中,为了提高MOS器件短沟道条件下的性能,会在源漏区增加一步叫做halo doping的工艺过程,防止源漏区穿通。从而使Vth随沟道长度先增加再减小。也有部分工艺的Vth是一直随着沟道长度增加而减小的。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MOS都是随着沟道宽度减小而增加的,你所说的width的减小会导致vth上升应该是针对的Locos隔离器件。而STI隔离的器件Vth是反窄沟道效应,随沟道宽度变窄,由于电场集中导致Vth下降。

楼主(2021-12-30):
引用 网友A:
现代工艺中,为了提高MOS器件短沟道条件下的性能,会在源漏区增加一步叫做halo doping的工艺过程,防止源漏 ...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的,但是我现在说的是宽度,不是长度,这个在长度方向也有影响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MOS都是随着沟道宽度减小而增加的,你所说的width的减小会导致vth上升应该是针对的Locos隔离器 ...

谢谢你的回复。有什么资料讲这个的吗?我从没有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这个理论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有什么资料讲这个的吗?我从没有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这个理论呢?谢谢! ...

VT随着W变化有两个理论, 一个叫窄沟道效应,对应的Locos隔离,随着W减小,Vt增大,是由于W减小到一定程度后,W两侧边缘locos鸟嘴延伸到AA区域,鸟嘴oxide比gate oxide厚,此处反型所需电压加大;一个叫反窄沟道效应,对应的是STI隔离,随着W较小,Vt减小,是由于STI边缘电场集中导致。
你网上搜索窄沟道效应和反窄沟道效应应该都有介绍,或者晶体管原理介绍的书籍都会有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随着W变化有两个理论, 一个叫窄沟道效应,对应的Locos隔离,随着W减小,Vt增大,是由于W减小到一定程度 ...

好的 我搜索看看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