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预编译问题

楼主(2021-11-23):
如题,ifdef INCA,没有在代码中声明任何INCA,但确实执行了,cadence irun,是哪里预设了么求帮助

网友:
不要用INCA这种cadence的关键字吧。说不定是工具的库就define了。你可以试试自己再define一下,说不定会报出来redefine。

楼主:
无论define与否,都会按照ifdef走,define后也不报re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