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网络和高扇出是啥

楼主(2021-11-23):
布线前检查设计是否存在理想网络和高扇出,请问大神什么是理想网络,什么算是高扇出。谢谢大神。

网友A:
理想网络,是说你在拿到RTL的网表,准备做物理设计之前,看看约束里面是不是有 set ideal network的约束,有的话一定要去掉。
高扇出,意思应该是你检查下网表里面除了时钟,是不是有fan-out比较大的情况吧? max fanout 一般要求不超过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网络,是说你在拿到RTL的网表,准备做物理设计之前,看看约束里面是不是有 set ideal network的约束, ...

太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