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开发时的问题

楼主(2021-11-23):
请问有大佬知道在FPGA开发过程中有个需求应该如何满足:
在设计的电路的输入与输出都有一个寄存器(输入与输出都会寄存一拍),现在想要在FPGA中映射这个电路,想着如何讲输入与输出的这个寄存器映射在IO模块里的那个寄存器上,希望有前辈可以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学习到了,我补充一下二楼的回答。下图是xilinx ug901文档中的说明。
xilinx 官网上还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解答,讲的很详细可以一起学习看看。66668 - Vivado - Successfully packing a register into an IOB with Vivado (xilinx.com)

网友B:
quartus里面使用约束: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FAST_INPUT_REGISTER/FAST_OUTPUT_REGISTER ON -to ***
vivado好像是(*IOB = "TRUE"*) 定义变量。

网友:
都是高手,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quartus里面使用约束: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FAST_INPUT_REGISTER/FAST_OUTPUT_REGISTER ON -to * ...

好的,谢谢大佬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到了,我补充一下二楼的回答。下图是xilinx ug901文档中的说明。
xilinx 官网上还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问 ...

好的,感谢大佬您的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