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综合出现违例和警告

楼主(2021-11-23):
大神们,我之前做的设计一直没有io_pad,综合做完也没有违例啥的,很正常的结果。这几天在原设计上例化了io_pad,也通过了前仿真。但做综合时出现了违例。如下: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pad_PWM_B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PWM_G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PWM_R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curr_mode_out[0]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curr_mode_out[1]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rpt_rz_err[0]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rpt_rz_err[1]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rpt_rz_err[2]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rpt_rz_err[3]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rpt_rz_err[4]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rpt_rz_err[5]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sd_out                   1.97           3.72          -1.75  (VIOLATED)
   pad_cfg_curr_mode[0]         1.97           2.57          -0.60  (VIOLATED)
       PORT :  pad_cfg_curr_mode[0]
                                1.97           2.57          -0.60  (VIOLATED)
   pad_cfg_curr_mode[1]         1.97           2.57          -0.60  (VIOLATED)
       PORT :  pad_cfg_curr_mode[1]
                                1.97           2.57          -0.60  (VIOLATED)
   pad_sd_in                    1.97           2.57          -0.60  (VIOLATED)
       PORT :  pad_sd_in        1.97           2.57          -0.60  (VIOLATED)

   -----------------------------------------------------------------
   Total                      15                -22.74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pad_PWM_B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PWM_G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PWM_R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curr_mode_out[0]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curr_mode_out[1]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rpt_rz_err[0]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rpt_rz_err[1]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rpt_rz_err[2]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rpt_rz_err[3]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rpt_rz_err[4]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rpt_rz_err[5]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sd_out                   0.58           1.12          -0.54  (VIOLATED)
   pad_cfg_curr_mode[0]         0.58           0.77          -0.19  (VIOLATED)
   pad_cfg_curr_mode[1]         0.58           0.77          -0.19  (VIOLATED)
   pad_sd_in                    0.58           0.77          -0.19  (VIOLATED)

   -----------------------------------------------------------------
   Total                      15                 -7.01

   min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cfg_curr_mode[0]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cfg_curr_mode[1]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
   Total                      2                  -0.00

和这个警告:
Warning: In design 'jstwrapper', input port 'pad_clk_main_in' drives wired logic; the port direction may have been specified incorrectly. (LINT-6)
Warning: In design 'jstwrapper', input port 'pad_sd_in' drives wired logic; the port direction may have been specified incorrectly. (LINT-6)
Warning: In design 'jstwrapper', input port 'pad_rst_n' drives wired logic; the port direction may have been specified incorrectly. (LINT-6)
Warning: In design 'jstwrapper', input port 'pad_cfg_curr_mode[1]' drives wired logic; the port direction may have been specified incorrectly. (LINT-6)
Warning: In design 'jstwrapper', input port 'pad_cfg_curr_mode[0]' drives wired logic; the port direction may have been specified incorrectly. (LINT-6)
我本来的设计input是clk_main_in,例化io的时候这些端口就都加了pad_xxx。这些该怎么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第一个命令出来的结果就是之前给您发的那个,都是--,肯定都是错的,这个该怎么修呀。
第二个命令 ...

report_port报告里,可以看到有driving_cell,要把set_driving_cell约束全部去掉,换成set_input_transition 0.3,然后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1)max transition,可能是io cell的输入transition差,或者io cell的输出load大,可以先解决max cap违例,然后再看是否还有。
2)max cap,检查一下set_load的设置,可能是设得太大了,超出io cell库中的最大值了,可考虑set_load 0.3 [all_outputs]。
3)Lint那几个,是因为使用的io cell是支持双向的,所以pad pin定义是inout,可以考虑把wrapper中的对应pin修改为inout类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ax transition,可能是io cell的输入transition差,或者io cell的输出load大,可以先解决max cap违例, ...

大神,我已经set_load 0.001 了,还是那几个违例只是违例的值变小了,而且我看到一个警告Warning: It is dangerous to create a clock source on inout port 'pad_clk_main_in'. (UID-376)

网友A:
可以让工具报一下有cap违例的port的load构成,看看是约束上去的,还是库中引入的,要么约束上的问题,要么库本身有问题。
那个warning可以不处理,如果时钟从IO进来的,并且使用的是支持双向的IO,就会出这个,不需要管,只要功能上保证使用时钟时对应的IO是输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工具报一下有cap违例的port的load构成,看看是约束上去的,还是库中引入的,要么约束上的问题,要么 ...

大神,怎么报load呀,我报出来的违例内容就是上面那几个图

网友A:
可以使用report_port -verbose,这个可以看一下对应port的约束,看看是否符合预期。
另外,可以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u_pad_xxx/I -to u_pad_xxx/PAD,这个可以看一下工具是如何计算trans和delay的,看看是否有问题。
具体的细节可以自己在dc_shell里,用help或man之类的看一下,或者看一下工具的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report_port -verbose,这个可以看一下对应port的约束,看看是否符合预期。
另外,可以用report_de ...

大神,我出了下面这些报告,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没有,这个该怎么改
Attributes:
    c - port_is_clock_port
    d - dont_touch_network
    i - ideal_network

                                   Pin      Wire     Max     Max     Connection
Port                   Dir     Load     Load     Trans   Cap     Class      Attrs
--------------------------------------------------------------------------------
pad_PWM_B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PWM_G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PWM_R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cfg_curr_mode[0]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cfg_curr_mode[1]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clk_main_in
               inout   0.0010   0.0000   --      --      --         c, d, i
pad_curr_mode_out[0]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curr_mode_out[1]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rpt_rz_err[0]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rpt_rz_err[1]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rpt_rz_err[2]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rpt_rz_err[3]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rpt_rz_err[4]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rpt_rz_err[5]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rst_n      inout   0.0010   0.0000   --      --      --         d, i
pad_sd_in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pad_sd_out     inout   0.0010   0.0000    1.97    0.02   --

                     External  Max             Min                Min       Min
                    Number    Wireload        Wireload           Pin       Wire
Port               Points    Model           Model              Load      Load
--------------------------------------------------------------------------------
pad_PWM_B          1      --              --              --        --
pad_PWM_G          1      --              --              --        --
pad_PWM_R          1      --              --              --        --
pad_cfg_curr_mode[0]
                   1      --              --              --        --
pad_cfg_curr_mode[1]
                   1      --              --              --        --
pad_clk_main_in
                   1      --              --              --        --
pad_curr_mode_out[0]
                   1      --              --              --        --
pad_curr_mode_out[1]
                   1      --              --              --        --
pad_rpt_rz_err[0]
                   1      --              --              --        --
pad_rpt_rz_err[1]
                   1      --              --              --        --
pad_rpt_rz_err[2]
                   1      --              --              --        --
pad_rpt_rz_err[3]
                   1      --              --              --        --
pad_rpt_rz_err[4]
                   1      --              --              --        --
pad_rpt_rz_err[5]
                   1      --              --              --        --
pad_rst_n          1      --              --              --        --
pad_sd_in          1      --              --              --        --
pad_sd_out         1      --              --              --        --

                      Driving Cell
Input Port       Rise(min/max)      Fall(min/max)      Mult(min/max)  Attrs(min/max)
--------------------------------------------------------------------------------
pad_PWM_B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PWM_G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PWM_R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cfg_curr_mode[0]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cfg_curr_mode[1]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curr_mode_out[0]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curr_mode_out[1]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rpt_rz_err[0]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rpt_rz_err[1]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rpt_rz_err[2]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rpt_rz_err[3]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rpt_rz_err[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rpt_rz_err[5]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sd_in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pad_sd_out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Max Drive      Min Drive      Resistance    Min    Min       Cell
Input Port    Rise    Fall   Rise    Fall   Max     Min    Cap    Fanout    Deg
--------------------------------------------------------------------------------
pad_PWM_B     --      --     --      --     --      --     --     --        --
pad_PWM_G     --      --     --      --     --      --     --     --        --
pad_PWM_R     --      --     --      --     --      --     --     --        --
pad_cfg_curr_mode[0]
              --      --     --      --     --      --     --     --        --
pad_cfg_curr_mode[1]
              --      --     --      --     --      --     --     --        --
pad_clk_main_in
              --      --     --      --     --      --     --     --        --
pad_curr_mode_out[0]
              --      --     --      --     --      --     --     --        --
pad_curr_mode_out[1]
              --      --     --      --     --      --     --     --        --
pad_rpt_rz_err[0]
              --      --     --      --     --      --     --     --        --
pad_rpt_rz_err[1]
              --      --     --      --     --      --     --     --        --
pad_rpt_rz_err[2]
              --      --     --      --     --      --     --     --        --
pad_rpt_rz_err[3]
              --      --     --      --     --      --     --     --        --
pad_rpt_rz_err[4]
              --      --     --      --     --      --     --     --        --
pad_rpt_rz_err[5]
              --      --     --      --     --      --     --     --        --
pad_rst_n     --      --     --      --     --      --     --     --        --
pad_sd_in     --      --     --      --     --      --     --     --        --
pad_sd_out    --      --     --      --     --      --     --     --        --

                  Max Tran        Min Tran
Inout Port    Rise    Fall    Rise    Fall
--------------------------------------------------------------------------------
pad_PWM_B     --      --      --      --
pad_PWM_G     --      --      --      --
pad_PWM_R     --      --      --      --
pad_cfg_curr_mode[0]
              --      --      --      --
pad_cfg_curr_mode[1]
              --      --      --      --
pad_clk_main_in
              --      --      --      --
pad_curr_mode_out[0]
              --      --      --      --
pad_curr_mode_out[1]
              --      --      --      --
pad_rpt_rz_err[0]
              --      --      --      --
pad_rpt_rz_err[1]
              --      --      --      --
pad_rpt_rz_err[2]
              --      --      --      --
pad_rpt_rz_err[3]
              --      --      --      --
pad_rpt_rz_err[4]
              --      --      --      --
pad_rpt_rz_err[5]
              --      --      --      --
pad_rst_n     --      --      --      --
pad_sd_in     --      --      --      --
pad_sd_out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report_port -verbose,这个可以看一下对应port的约束,看看是否符合预期。
另外,可以用report_de ...

大神,这个是我用您给的第二个命令,产生的报告,但是报错了,u_pad_00的I和PAD是
PBSD2R u_pad_00(.IE(1'b1),.C(clk_main_in),.I(1'b0),.OEN(1'b1),.PAD(pad_clk_main_in));是要把I也改成和PAD一样吗?
From pin:                         u_pad_00/I
To pin:                           u_pad_00/PAD
Main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Operating Conditions: ss_v1p08_125c   Library: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Error: There is no cell or net delay arc between pins 'u_pad_00/I' and 'u_pad_00/PAD'.
        The pins must be on the same net or the same cell. (RPT-35)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是我用您给的第二个命令,产生的报告,但是报错了,u_pad_00的I和PAD是
PBSD2R u_pad_00(.IE(1 ...

要找一个输出的io,有违例的那几个。你报的那个是输入的,当然没有I到PAD的路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出了下面这些报告,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没有,这个该怎么改
Attributes:
    c - port_is_clock_por ...

应该是约束不对,pad上设置了driving cell。模块级可以针对输入设置set_driving_cell,带io pad时,要设置set_input_transtion,不要用set_driving_cell了。
去除set_driving_cell,改用set_input_transtion 0.x,x值可以看情况确定,一般0.3就可以了。

                      Driving Cell
Input Port       Rise(min/max)      Fall(min/max)      Mult(min/max)  Attrs(min/max)
--------------------------------------------------------------------------------
pad_PWM_B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BUFHDV4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一个输出的io,有违例的那几个。你报的那个是输入的,当然没有I到PAD的路径了
...

大神,第一个命令出来的结果就是之前给您发的那个,都是--,肯定都是错的,这个该怎么修呀。
第二个命令出来的delay的结果是:
Rise Delay

   cell delay = 1.27588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0.175386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77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0.1488      (X)  0.2980
  (Y)  0.7710      (Z)  1.2690      (Z)  1.3030
  (Y)  2.7710      (Z)  2.9120      (Z)  2.9470

     Z = A + B*X + C*Y + D*X*Y
     A =  0.6021           B =  0.2253
     C =  0.8210           D =  0.0034

  Z = 1.27588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27588

Fall Delay

   cell delay = 1.34934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0.134187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77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0.0108      (X)  0.1488
  (Y)  0.7710      (Z)  1.3200      (Z)  1.3520
  (Y)  2.7710      (Z)  2.7850      (Z)  2.8150

     Z = A + B*X + C*Y + D*X*Y
     A =  0.7527           B =  0.2375
     C =  0.7326           D = -0.0072

  Z = 1.34934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34934

  Cell Delay
  rise:  1.27588
  fall:  1.34934

Transition的结果是:
Transition rise
   transition = 1.15285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0.175386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77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0.1488      (X)  0.2980
  (Y)  0.7710      (Z)  1.1510      (Z)  1.1520
  (Y)  2.7710      (Z)  4.5000      (Z)  4.5030

     Z = A + B*X + C*Y + D*X*Y
     A = -0.1403           B =  0.0015
     C =  1.6735           D =  0.0067

  Z = 1.15285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15285

  Transition fall
   transition = 1.00067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0.134187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77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0.0108      (X)  0.1488
  (Y)  0.7710      (Z)  0.9960      (Z)  0.9996
  (Y)  2.7710      (Z)  3.9010      (Z)  3.9000

     Z = A + B*X + C*Y + D*X*Y
     A = -0.1243           B =  0.0389
     C =  1.4527           D = -0.0167

  Z = 1.00067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00067

大神,这些值我都没设置过,我就设置了set_max_capacitance还是0.02,这个cap也没跟着我设置的来呀,之前我还试着设置了set_max_transition想着约束一下,结果也没有用,感觉加了pad以后,那些约束都不怎么会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port报告里,可以看到有driving_cell,要把set_driving_cell约束全部去掉,换成set_input_transit ...

大神,是只去pad里的drive_cell还是都去呀,我直接把drive_cell的那条命令都注释了,大部分违例都消了,就剩下这一个了,感觉好像没和pad连在一起一样。
min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cfg_curr_mode[0]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cfg_curr_mode[1]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
   Total                      2                  -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是只去pad里的drive_cell还是都去呀

所有的set_driving_cell约束全部去掉吧,如果加了pad,原则上就应该用set_input_transition与set_load约束就可以了,不需要set_driving_cell了,除非有特殊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set_driving_cell约束全部去掉吧,如果加了pad,原则上就应该用set_input_transition与set_load约 ...

大神,大部分违例都消了,就剩下这一个了,感觉好像没和pad连在一起一样。我刚才看了一下编译的log,有几个警告之前没有注意,这些pad我也没用啊
Warning: IO pad 'PVSS3CA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VSS3A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VSS1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VDD3CA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VDD3A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VDD1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VDD1CE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ANA2A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ANA1CA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ANA1CAN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ANA1A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IO pad 'PANA1ANPR' is unusable: unknown logic function.  (OPT-1022)
Warning: Operating condition ss_v1p08_125c set on design jstwrapper has different proce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s parameters than the parameters at which target library
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 is characterized. Delays may be inaccurate as a result. (OPT-998)

min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cfg_curr_mode[0]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cfg_curr_mode[1]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
   Total                      2                  -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大部分违例都消了,就剩下这一个了,感觉好像没和pad连在一起一样。我刚才看了一下编译的log,有几 ...

min_cap,那两个是内部的net,违例很小,另外不清楚min在dc阶段是否会修,可以先不管了。如果要查的话,可以用report_net以及report_delay_calculation去看。
report_net cfg_curr_mode[0] -verbose -connections,这个可以看对应net连接了谁,具体的cap分布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_cap,那两个是内部的net,违例很小,另外不清楚min在dc阶段是否会修,可以先不管了。如果要查的话, ...

大神,这个不管的话,不会影响后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不管的话,不会影响后面吗

不会有影响的,违例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影响的,违例太小了

大神,之前不是有几个input的警告吗,我把他改成inout以后,警告没了,但做仿真,就报错了。
Error-[VIHIOP] Variable in high conn of inout port
jsttb.v, 28
"clk_main_in"
  This variable is not a net, it cannot be connected to an inout port.
  "jsttb.v", 42: jstwrapper uut( .pad_clk_main_in (clk_main_in),  .pad_sd_in
  (sd_in),  .pad_rst_n (rst_n),  .pad_cfg_curr_mode (cfg_curr_mode),
  .pad_sd_out (sd_out),  .pad_rp ...

做仿真的时候输入只能是inpu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之前不是有几个input的警告吗,我把他改成inout以后,警告没了,但做仿真,就报错了。
Error-[VIHI ...

要看你tb上是怎么写的,针对inout类型的pin(比如名称是a),直接连接的那个必须是wire类型的,不能是reg。如果你的是reg,可以参考如下写法。

module tb_top;

wire a;

reg tb_reg_a;

assign a = tb_reg_a;

initial begin
   tb_reg_a = 1'b0;
   ...
end

dut u_dut(
  .a(a),
...
);

endmodule

网友:
分析的透彻,大牛就是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