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LVS 识别不出port???

楼主(2021-11-23):
电路图和版图:咋回事啊???识别不了啊。。。

电路图

电路图

版图

版图

port 不对应

port 不对应

网友:
你需要确认一下layout里,lable是不是用METAL1 PIN这一层。我认为你用错了层次

网友:
看看lable标记到底用哪个layer

楼主:
没有M1的TEXT

网友:
认不出来 需要看下层次用的对不对  有没有打在metal上(+号)

网友:
源漏都是VOUT?

楼主:
这个是自动生成的,这个白色的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port名字标对了没哦

网友:
calibre 看规则文件,**是哪层
TEXT LAYER ** attach ** METAL1
PORT LAYER TEXT **

楼主:
40啊,知道这个有啥用呢,LSW里面只有一个TEXT,貌似还不能用

楼主:
解决了,没想到需要用CTM5这一层

网友A(2022-06-1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没想到需要用CTM5这一层

需要用到CTM5这一层?怎么用?

网友:
后仿工具好像默认抽出来的pin是大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CTM5这一层?怎么用?

选择这一层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