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V400视频安全帽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1-11-23):
KPV400视频安全帽使用说明书

产品简介
视频安全帽是工作人员随身佩戴的,具有音视频记录功能的信息终端。设备支持录像、录音、抓图、3G/4G网络传输(仅适用于带3G/4G功能产品),GPS定位等功能。设备操作简洁,自带液晶显示屏和操作按键,重量轻,体积小,携带方便,主要应用于建筑工地巡查,执法人员工作,消防检查,城管执法,烟草执法等需要记录巡查或检查过程的场合。
主要特点
  •   设备结构小巧、重量合理、方便携带,完全满足单人流动性巡查取证需求。
  •   内置3G/4G传输模块,可远程视频监看,音频监听,并通过GPS远程定位。(仅适用于带3G/4G功能产品)
  •   内置高灵敏度的GPS模块,结合GPS定位,随时记录事件发生具体位置,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并可通过3G/4G远程实时定位设备位置。
  •   设备基于三防设计,具有较好的防水、防尘、抗震能力。
  •   设备采用锂电池供电,待机时间久,运行时间不低于12小时(2块电池)。录像换电池不会断电
  •   具备64G内置存储。
  •   内置400W像素摄像头,录像支持1080p等分辨率录像。拍照支持4000w,3200w,200w等像素。
  •   带夜视功能,漆黑环境下10米内可看清楚人体轮廓。
  •   双滤光片切换器,白天不偏色,夜晚更清晰。
  •   录像文件的文件名都包含日期、时间、录像类型等信息,方便数据存档、检索。
  •   可在本机上现场浏览、检索、回放本机存储的视音频、音频、照片等信息。
  •   支持按钮一键式报警,此时设备将产生手动报警并直接上传平台。
  •   录像文件加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   设备可默认叠加显示视频安全帽编号,用户号,时间日期。
  •   设备能显示电池电量、充电状态、系统时间和存储余量等信息;开机、录音、摄录状态有明显的光指示,待机状态指示为绿色,录音状态指示为橙色,摄录状态指示为红色。
  •   设备具备异常报警,包括电池欠压报警,储存满报警等。
  •   日志功能:通过软件可查询设备的日志记录,开关机,录音录像,拍照,GPS定位等日志。
功能按键描述

按键名
图标
方法
功能
电源键
短按
在开机任意状态下,进行开/关屏保功能;
在关机状态下,短按1秒开机。
长按
在开机任意状态下,长按3秒可以关机。
对讲键
PTT
长按
启动对讲。
录像键
短按
开机状态下,短按后进行视频录制,再次短按将停止拍摄,并自动保存;关机状态下,短按开机。
长按
在开机任意状态下,长按3秒可产生手动报警并开始视频录制视频,并可通过3G/4G网络上报至平台。
拍照键
短按
待机状态下,按下后可进行照片拍摄;录像过程中按下,可抓拍并保存照片。
长按
在开机任意状态下,长按3秒可开启/关闭白光灯;
在关机状态下长按开机并自动录像。
录音键
短按
待机状态下可进行录音,再次按下将停止录音并自动保存。
激光
红外
短按
开机任意状态下,短按可开启/关闭激光定位拍摄,保证画面不偏。
长按
开机任意状态下,长按3秒后切换至夜间红外模式,可进行视频拍摄或照片拍摄。
Fn/SOS
短按
与其他功能按键组合使用。
SIM
SIM
插孔
插入SIM手机卡,实现实时传输功能。
USB
USB
连接
数据传输接口,充电接口,外置摄像头,对讲机等。
菜单键/确认键
短按
在待机状态下短按此按钮进入菜单设置;
在设置状态下短按可进行功能设置。
长按
长按一键切换录像分辨率。
向上键
短按
在菜单设置或者文件选择状态下,为向上翻动功能;
在广角模式下缩小图像(Zoom out)
向下键
短按
在菜单设置或者文件选择状态下,为向下翻动功能;
在广角模式下放大图像(Zoom in)
返回/本机回放
短按
在菜单设置或者文件选择状态下,短按返回上一级;
在待机状态下,短按进入本机回放菜单,选择可回放视频、照片、录音文件。

工作指示灯状态说明
指示灯
指示灯状态
状态说明
指示灯1
蓝色
充电
指示灯2
绿色
空闲
红色
录像
橙色
录音

基本操作
1、开/关机
短按 “电源键”1秒钟,机器长振一下并伴有提示音,机器开机进入待机状态,在任意状态下长按“电源键”3秒,机器短振一下后关机;开机状态下,短按“电源键”,可开/关屏保。
2、录像
开机后,机器直接进入待机预览状态,短按“录像键”进行录像,机器短振一下并伴有提示音,顶部指示灯2长亮红色,在录像状态下,再次按“录像键”,机器短振一下并伴有提示音,结束并自动保存录像文件。在开机任意状态下长按3秒报警 并开始自动录制视频且该视频文件。
在关机状态下,短按“录像键”,具有开机作用,长按“录像键”开机并录像。
在夜晚无光条件下拍摄时,需按下“红外键”,此时红外灯开启进入到夜晚拍摄模式,夜晚拍摄视频和抓拍的照片为黑白色。
设置录像加密功能后,加密录像可以在本机回放,在PC端回放需要专用播放器输入密码后可回放加密录像。
3、录音
开机后,机器直接进入待机预览状态,按“录音键”开始录音,机器短振一下并伴有提示音,顶部指示灯2常亮橙色,在机器屏幕上提示有录音状态图片,在录音状态下重新按下“录音键”,机器短振一下并伴有提示音后结束并自动保存录音文件。
4、拍照
开机后,机器直接进入待机预览状态,按“拍照键”进行拍照,顶部指示灯2亮红色,机器短振一下并伴有拍照提示音且屏幕出现“拍照处理中···”的字样,待字样消失后完成拍照并自动保存所拍图片。在夜晚无光条件下拍摄需要开启或自动开启机器补光灯或红外灯进行拍摄。
5、红外摄像功能
在开机任意状态下长按“红外灯键”,可以手动开启/关闭红外灯,一般在外界环境低照度情况下,图像变为红外摄像模式(自动模式下),色彩还原模式将会降低,变成黑白
颜色,这是正常现象。
6、回放
短按“返回键”,进入回放菜单,按“上下键”可选择回放录像、照片和录音文件夹,按“确认键”打开相应目录文件夹。
6.1  录像回放
录像目录里分为多个时间段文件夹,按“确认键”打开某个文件夹,里面是这个时段拍摄的视频文件,按“确认键”播放视频,录像文件格式为avi。

6.2  照片回放
照片目录里分为多个时间段文件夹,按“确认键”打开某个文件夹,里面是这个时段拍摄的图片文件,按“确认键”查看照片,照片文件格式为jpg。
6.3  录音回放
录音目录里分为多个时间段文件夹,按“确认键”打开某个文件夹,里面是这个时段录制的音频文件,按“确认键”回放录音,录音文件格式为wav。
7、菜单设置
注:开机后,在待机状态下,按下“菜单键”,进入到参数设置界面,选择需要修改的参数选项,按“确认键”进入该选项,按“上、下键”选择合适的参数,选择完成后按“确认键”完成参数修改,按“上、下键”可修改其他选项。按“返回键”可返回待机预览状态。
7.1  视频分辨率
视频分辨率适用于本机TF卡存贮,主要为本机前端高清录像,默认为1080P(1920*1080)。
7.2  视频帧率
视频帧率默认为30,从5~30帧可选择。
7.3  视频质量
视频质量默认为高,有超高、高、中、低四个等级选择。
视频质量
超高
码率
8M
6M
4M
3M
7.4  直播分辨率
直播分辨率用于设备远程传输,默认为720P(1280*720)。另有1080P(1920*1080)和VGA(640*360)可供选择。
7.5  直播帧率
直播帧率默认为25,从5~30帧可选择。
7.6  直播质量
直播质量默认为中,有超高、高、中、低四个等级选择。
超高
1080P
4 M
3 M
2 M
1 M
720P
3 M
2M
1.5M
800K
VGA
1.5 M
1M
700K
350K
7.7  直播码流模式
直播码流模式默认流畅优先,有流畅优先、画质优先两种模式。
7.8  照片大小
照片大小默认为1920*1080。有1920*1072~8640*4752六种图片属性可选择。
7.9  广角模式
广角模式有“标准”跟“广角”两个选项,标准模式下加入畸变校正使画面更加真实准确,广角模式下镜头角度更大,镜头覆盖范围更广。
7.10  USB工作模式
USB工作模式默认为自动,分自动、主机和设备三种模式,用于充电和数据传输等。
7.11  3G/LTE
3G/LTE默认模式为打开状态,用于控制3G/4G网卡是否开启。
7.12  WIFI
WIFI默认为关闭状态,用于控制设备WIFI和热点是否开启。
设备热点缺省密码为:12345678。
7.13  GPS
GPS设置默认为打开状态,用于开启关闭本机GPS定位功能。
7.14  屏亮度
屏亮度默认为高,可根据不同情况设置不同屏亮度,有高、中、低、自动四种不同模式。
7.15  自动关屏
自动关屏默认为30秒钟。有关闭、30秒钟、1分钟、3分钟、5分钟五种状态可选择。
7.16  摄录模式
摄录模式分为手动和自动模式可选,可根据情况选择相应模式。
7.17  覆盖模式
设置覆盖模式后,在内存快溢满时自动覆盖最早的文件,但不会覆盖IMP文件。
7.18  红外切换
红外切换分为手动与自动两种模式可选,自动模式下设备可根据当前环境自动切换模式。
7.19  拾音器灵敏度
拾音器灵敏度可从0调节到10,灵敏度越高录制时声音信号越好。
7.20  音量及提示音
喇叭音量可以从0调节到10,默认音量是9。提示音默认状态下打开,关闭状态下不包括录像等主按键的提示音。
7.21  振动提示
默认状态下为打开。
7.22  时间同步
开启时间同步可通过网络方式同步设备时间。
7.23  外接音频
外接音频分为耳机、对讲机和无三种模式可选,可根据情况选择相应的模式。
7.24  视频分段
视频分段是指在设置时间的长度打包一个视频文件,默认为5分钟打包一个录像文件。
7.25  录像加密
开启录像加密后,录制的视频在电脑端需要专用播放器和密码才能播放,默认密码888888。
7.26  视频预录
视频预录默认为关闭。有关闭、5秒、10秒、20秒四种状态可选择,当此功能开启后,设备将取景的画面提前以循环的方式预先存入缓存。
7.27  视频延录
视频延录有关闭、5秒、10秒、20秒四种状态可选择,若设置为非关闭状态时按下停止视频录制设备仍会在设置时间内继续录制视频。
7.28  激光灯及语言
激光灯默认状态为禁用,开启后生效。语言默认为简体中文。
7.29  密码保护
开启密码保护后在进入设置和回放界面时需要输入密码,默认密码为888888。
7.30  禁用U盘
默认模式为关闭。USB线连接电脑时开启禁用U盘,电脑停止访问设备的存储。
7.31  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包括硬件版本、固件版本、MCU版本、产品序号、厂商编码、产品型号、3G/LTE IP、WIFI IP、网关、DNS0、DNS1、服务器IP(注册服务器的IP地址)、服务器端口(设备上传端口)、3G/4G模块、IMEI、运营商、信号强度、WIFI模块、Wifi MAC、AP名称。
更多产品浏览与咨询请访问www.cncit.cn或拨打客服电话13958094059

详细了解可添加
客服微信:kelite01
客服QQ:912535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