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1-11-23):
MIM电容

MIM电容
关于MIM金属电容极板怎么和金属1相连,版图新手做课设。我用的是cadence画的版图,图中我直接把金属6连接到金属1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要打孔什么的,求大佬解答。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晰哇。总共几层Metal,MIM电容在哪两层Metal之间?

网友A:
从你的问题猜测你的MIM电容使用的是M5-M6(或者M6-M7,假设你用的M5-M6)。
因为M6到M1之间还有M5到M2的线层,所以M6连接到M1上去需要通过通孔(一般表示为VIA)一层一层的从M1到M6。
比如:M1-VIA2-M2-VIA3-M3-VIA4-M4-VIA5-M5-VIA6-M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问题猜测你的MIM电容使用的是M5-M6(或者M6-M7,假设你用的M5-M6)。
因为M6到M1之间还有M5到M2的线层 ...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问题猜测你的MIM电容使用的是M5-M6(或者M6-M7,假设你用的M5-M6)。
因为M6到M1之间还有M5到M2的线层 ...

M(n+VIAn+M(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