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OB特别低都有哪些解决办法呀?

楼主(2021-11-23):
SAR ADC中,请问将采样开关和比较器换成理想的,来仿SAR ADC的ENOB有意义吗?电容阵列采用分段加冗余结构,12bitSAR ADC,加两位冗余,电容阵列的权重为1820,1050,560,280,140,105,70,35,16,8,6,2,2,1.在权重16与35之间加桥接电容2C,在LSB一侧加33C的补偿电容,(1820,1050,560,280,140,105,70,35为MSB一侧的权重;16,8,6,2,2,1为LSB一侧的权重),采用单调切换开关,电路中去掉了最高位的电容,参与转换的电容实际上只有13位。
vout的输出曲线如下图所示,比较器和开关都为理想模块测出ENOB只有4.37bit,SNR等其他参数也特别不好,但是逼近正常,异步时钟的产生都正确,请问产生这个结果都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