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M控制模式的buck电路

楼主(2021-11-23):
请教一下电源大佬,无论是用电压模还是电流模,在轻载下都会进入DCM工作模式,所以是不是一般用pfm控制模式来提高效率,所以想请问一下,在dcdc中的pfm控制环路是不是如下图所示,那pfm控制模式是不是不需要加补偿,好像没有用到误差放大器,都是用的比较器;

楼主:
顶一下,希望别沉了

网友A:
我也很疑惑。我做的buck dc-dc在进入轻载模式时,没有进行稳定补偿,前后仿真没发现有震荡不稳定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疑惑。我做的buck dc-dc在进入轻载模式时,没有进行稳定补偿,前后仿真没发现有震荡不稳定的现象。 ...

请问你的buck就是使用的pwm单控制模式嘛,你的轻载有进入dcm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buck就是使用的pwm单控制模式嘛,你的轻载有进入dcm嘛

是滴

网友B:
楼主这个应该就是bang-bang控制,天然稳定。好奇这种结构是怎么进CCM的

楼主:
请问你的负载瞬态响应仿真是稳定的嘛,负载多少到多少跳变啊,波形也是正常的?

楼主:
我的在1A-3A,1us的跳变是正常的,但是50mA-3A的跳变波形就出错了,想请教下大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嘛,是响应速度不够嘛,我斜坡补偿用的固定斜坡,会不会是补偿过量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应该就是bang-bang控制,天然稳定。好奇这种结构是怎么进CCM的

bang-bang控制?额,不是正常都是工作在ccm嘛,我就是普通的BUCK型PWM峰值电流模,因为加了零点检测所以在轻载下,进入了d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在1A-3A,1us的跳变是正常的,但是50mA-3A的跳变波形就出错了,想请教下大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

我做的只是电压模,而且电流只有0~300mA。在负载电流低于10mA时,我的dc-dc进入dcm模式,此时我采用类似于constant on time的结构。我仿真的条件是负载从0~300mA、0~40mA、100mA~300mA跳变,从仿真结果来看,系统是稳定的。

我还是觉得在dcm模式下,不存在稳定的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有高人来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bang-bang控制?额,不是正常都是工作在ccm嘛,我就是普通的BUCK型PWM峰值电流模,因为加了零点检测所以 ...

我以为是低功耗的buck,用比较器的比较多。
对于PWM+省电模式的buck:
CCM电压模式会有LC极点,必须用带PID的3类补偿来补。
CCM电流模式,输出端是个RC极点,好补,但要加斜坡。
DCM下跟CCM差不多,也是输出端RC极点。(PWM一般会自动进PSM)
RC极点用带PI的二类补偿。
轻载下不用运放,而用比较器检测输出是否高于ref,外加电感限流和过零检测,那就是bang-bang control,必然稳定。
不过bang-bang control的EMI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低功耗的buck,用比较器的比较多。
对于PWM+省电模式的buck:
CCM电压模式会有LC极点,必须用带P ...

这个感觉像是pfm调制模式,直接用比较器,大哥是这种模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只是电压模,而且电流只有0~300mA。在负载电流低于10mA时,我的dc-dc进入dcm模式,此时我采用类似 ...

所以大哥,你是有两种模式?在重载下是pwm电压模,然后轻载下10mA以下,用的是cot控制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哥,你是有两种模式?在重载下是pwm电压模,然后轻载下10mA以下,用的是cot控制模式?
...

是的

楼主:
大哥,你是之前单独用pwm控制仿真轻载到重载的跳变发现不稳定才加了cot模式嘛,还是出于效率考虑才加了cot模式
还有,请问一下你的环路稳定性是怎么仿真的呢,simplis?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大哥,请问一下,你轻载下用的cot模式是不是就算是pfm调制模式的一种,请问你在仿真的时候有遇到过因为电流滞后于电压,导致电流的过冲特别大,产生一个个尖峰,请问你是否遇到,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请问一下,你轻载下用的cot模式是不是就算是pfm调制模式的一种,请问你在仿真的时候有遇到过因为电 ...

看不明白你画的时序图,但从你贴出来的仿真结果来看,很可能是输出电压跟参考电压比较后,只进行一次打开功率管的动作,因此有很大的电流。
我的做法是再设计一个电荷充电电路,这样电压低于参考电压Vref后,输出电压V0跟电荷充电电路的电压V1比较,在此过程中输出电压V0大于V1时,就打开一次功率管,同时复位电荷充电电路,如此反复几次,目的是使输出电压V0低于参考电压时,多次打开关闭功率管,每次充电电流不会很大,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输出电压大于参考电压Vref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你画的时序图,但从你贴出来的仿真结果来看,很可能是输出电压跟参考电压比较后,只进行一次打开 ...

大哥,我把时序和电路稍微具体画了点,我这个pfm是先将反馈电压与Vref比较,得到波形Vc1,当vfb<vref时,比较器1cmp1输出高电平,使得pwm为高电平打开功率管,然后电流检测检测到电流波形,在经过cmp2比较峰值电流与电流阈值,得到波形Vc2,这时候VC1和VC2共同输入到RS触发器控制功率管的导通关断。
这该仿真图就是上面那个仿真图的放大版(每个尖峰位置)。
大哥,你说的这个电容充电的方法是在论文上看到的嘛,能不能把论文名字发一下,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