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菜鸟提问】Verilog头文件没有效果

楼主(2021-11-23):
我希望把一个function放到头文件里去,在另一个文件里调用它。但在运行中报错了,说 ”not declared“。请问可以怎么解决?
头文件:

调用:

删去了头文件中的module,并且将include放到了主文件的module内部,就可以正常编译了

楼主:
有 ·include的,只是没有截出来

网友A:
define, module name, function name全是S_Box,能用不一样的名字不?

网友B:
你直接把这个function放到你调用的文件里就行了啊

网友:
function类的代码我们通常用package

网友:
用·include,或者直接把你的function放到你的引用文件里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重名了吧?
module和function都叫S_Box,分不清楚

网友C:
1,include路径里面填绝对路径。
2,重建工程试试
3,设置一下include 路径
3,重命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module name, function name全是S_Box,能用不一样的名字不?

我把它们的名字改掉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把这个function放到你调用的文件里就行了啊

主要是这个function是一个查找表,比较长,还需要用在至少两个.v文件里用到,所以想试着整个头文件。
实在不行的话就直接放到.v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include路径里面填绝对路径。
2,重建工程试试
3,设置一下include 路径

include 使用的是绝对路径,也改名了,重建工程也不行

网友D:
你这是要写AES吧,没有必要搞函数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写AES吧,没有必要搞函数实现的

确实是AES。
我再GitHub上也看了一些代码,人家确实没用function。但是我水平有限,用function很“偷懒”

网友E:
1. 头文件里的函数不要写在module里,头文件里直接写函数;
2. 调用头文件时,include的位置放在调用文件的module里面;
3.头文件不用编译 ,直接编译调用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头文件里的函数不要写在module里,头文件里直接写函数;
2. 调用头文件时,include的位置放在调用文件的 ...

感谢解答,完全解答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