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phpoly的电阻需要包guardring吗?

楼主(2021-11-23):
如题,tsmc18的工艺,滤波器的电阻用rphpoly,请问下需要包guardring吗?以前没有包过

网友A:
加上更有仪式感,边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更有仪式感,边界感

哈哈,有仪式感好啊,毕竟是专业人员。

网友B:
关于poly电阻电阻包不包环环,包什么类型的环,使用2端电阻还是3(多)端电阻等问题,以下本站连接贴中有位大神的解释是我见过最全面细致的,建议原贴参考。

https://bbs.eetop.cn/thread-863833-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poly电阻电阻包不包环环,包什么类型的环,使用2端电阻还是3(多)端电阻等问题,以下本站连接贴中有位 ...

感谢!我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