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完calibre2015后,每次都要用root终端. .bashrc后才能使用

楼主(2021-11-23):
参照  用CentOS 7安装cadence搭建适合IC Design的科研环境(四)——IC617、MMSIM151、calibre2015安装过程step by step
         https://www.jianshu.com/p/3e296e6a8b52?t=1487853441950
和      Cadence IC设计环境搭建( IC617+MMSIM151+Calibre2015)(新手教程)
         https://blog.csdn.net/qq_40987215/article/details/104722352
安装完calibre2015后,每次都要用root终端. .bashrc后才能使用
有没有办法只运行一次. .bashrc以后就可以随意使用呢?

网友A:
calibre环境变量直接写进~/.bashrc文件里没效果么。
把calibre相关的环境变量复制到~/.bashrc里去,登录时会默认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环境变量直接写进~/.bashrc文件里没效果么。
把calibre相关的环境变量复制到~/.bashrc里去,登录时 ...

具体怎么操作呢?求解

网友A:
比如说你使用的用户名是user1,那你就要打开/home/user1/.bashrc文件,把calibre的环境变量写进去,保存,下次再登录user1时会自动调用的,具体变量应该就是图上红框里这些,路径要和你安装的calibre路径一致。
我也是新手,我是这么处理的,没感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你使用的用户名是user1,那你就要打开/home/user1/.bashrc文件,把calibre的环境变量写进去,保存, ...

这个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