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spectre20出现问题:To complete installing this release, you must specify the following media: SPECTRE 20....

楼主(2021-11-23):
大佬们,安装spectre20出现了To complete installing this release, you must specify the following media:  SPECTRE 20.10.068 RHEL 6(lnx86) Base Release Disk 1的问题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先安装的Hotfix吗?base解压,browse base的路径(指定到CDROM1的文件路径),ok。如果依然这样,检查下安装包是否完整。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安装的Hotfix吗?base解压,browse base的路径(指定到CDROM1的文件路径),ok。如果依然这样,检查下安装 ...

先感谢一下大佬,但这个spectre20是第一次安装的,以前的只有IC618,没有装过别的东西,路径也是指向了spectre20解压文件下的cdrom1,总是出这种错误,对了,用的是redhat7.6的虚拟机,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谢一下大佬,但这个spectre20是第一次安装的,以前的只有IC618,没有装过别的东西,路径也是指向了sp ...

系统环境问题不会在这里报错,看下压缩文件名是base还是hotfix,是否全部解压了。怀疑是检测到安装文件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环境问题不会在这里报错,看下压缩文件名是base还是hotfix,是否全部解压了。怀疑是检测到安装文件不 ...

好的,谢谢您啦,如果您有网盘资源可以分享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啦,如果您有网盘资源可以分享一下吗,不胜感激

太新了 我也想要。。。

网友(2022-02-26):
刚刚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安装包不完整的问题,有一个压缩包没有解压

网友(2022-06-03):
还要指定base安装包的位置,才能完全安装。hotfix只是升级安装包。

网友B(2022-08-29):
您好,第一次安装的hotfix版本,也是提示同样的问题,是必须要有base的安装包吗?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B:
您好,第一次安装的hotfix版本,也是提示同样的问题,是必须要有base的安装包吗?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

你没有解压完全,所有文件都要解压。tar文件不像rar那种,解压第一个就会顺着解压了所有,要一个一个tar文件都要解压。

网友(2023-04-18):
请问有spectre201的安装包吗,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