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里调出的P管有六端,怎样将环上面的BULK,ISO的text显示出来

楼主(2021-11-2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TSMC18里调出的六端PMOS,怎样能将环上面的BULK,ISO的text显示出来

网友A:
q,然后parameter,尺寸参数下面,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然后parameter,尺寸参数下面,自己看看

Q—parameter里面只有调整text size的,这个text只有S,D,G和管子本身类型的text。我现在将options--net name display options--display net name labels打开了,直接看线,会显示管子六端的lab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