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LVS验证总是出现missing instance

楼主(2021-11-24):
请教一下各位,仿真出来的结果中layout中的器件在source中没有,在source中的器件在layout中没有,但是彼此之间是相对应的,有检查过器件的名称也都是准确的,这种bug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如果确认器件没调用错的话,是不是net的错,可以看看

网友:
先看电源地线,然后port,连接关系不对也不会认管子的

网友:
也有可能缺少某些层次

网友B:
管子类型不对应吧,隔离和非隔离的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类型不对应吧,隔离和非隔离的搞反了?

麻烦能详细讲一下嘛,我才学这个没多久,用的管子都是nmos2v_ma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器件没调用错的话,是不是net的错,可以看看

我发现在layout识别出来的电学关系图中管子名称和schematic中的mos名称不同,这个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呢?一个叫M2 M3,一个被认作是M1 M0了,但是在Layout界面是和schematic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在layout识别出来的电学关系图中管子名称和schematic中的mos名称不同,这个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呢 ...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个称号,但他仍然是那个人,你这全都是一个点的错误,建议你把一部分的放出来看看

网友B:
可以单跑一个管子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个称号,但他仍然是那个人,你这全都是一个点的错误,建议你把一部分的放出来看看
...

感谢前辈,我有检查了一遍走线,现在没有报错了,以后一定要仔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跑一个管子看看吧

问题解决了,感谢前辈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我有检查了一遍走线,现在没有报错了,以后一定要仔细才行
...

我也是小白,刚入门,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