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问题

楼主(2021-11-24):
ICC在放置器件和生成时钟树这步,会有一些延时cell被优化掉,查看脚本,发现执行完place_opt -area_recovery后,这个delay cell就找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部分脚本代码如下:

网友A:
需要keep的Delay_cell, 要设置 dont_touch属性,否则可能会被优化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keep的Delay_cell, 要设置 dont_touch属性,否则可能会被优化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即使这个单元被优化掉,后面做formality时,我用DC后的网表和这个网表比对,仍然能过,这是什么原因?很奇怪啊

网友:
formality检查,只要逻辑等效,就是正确的。删除一些Buffer 或者成对的INV,Delay_cell等都不会影响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