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rink后的误差问题

楼主(2021-11-24):
在用stream in的design scale factor等比例缩小十分之一后,出现了如图所示的误差,虽然只有0.001但是对于阵列来说阵列越大这个误差也会越大,最终还是有风险的。所以求助各位大佬能提供些解决方法,感谢感谢。
shrink前
shrink后

网友A:
你看下10000个阵列的整体宽度,有没有累计误差.
应该是没有太大累计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10000个阵列的整体宽度,有没有累计误差.
应该是没有太大累计误差的

目前阵列是15*20,已经累积了横向0.005,纵向0.008的误差,10000怕是要几微米

网友B:
你是使用laker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laker画的吗?

virtuoso

网友B:
这个和你设置的最小grid值有关,因为精确度不够导致的,比如9.666*0.9 = 8.6994,前一个space可能取8.699,后一个space就可能取8.700了,累积下来误差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设置的最小grid值有关,因为精确度不够导致的,比如9.666*0.9 = 8.6994,前一个space可能取8.699 ...

就原因来说的话我也觉得是这样,但grid已经是最小值,貌似就没办法通过调grid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原因来说的话我也觉得是这样,但grid已经是最小值,貌似就没办法通过调grid来解决这个问题
...

可以调grid呀,找到你的virtuoso tf,将里面的maskLayout dbu 调成 10000,然后将 mfgGridResolution 调成 0.0001即可,这样精度就到小数点后4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grid呀,找到你的virtuoso tf,将里面的maskLayout dbu 调成 10000,然后将 mfgGridResolution 调 ...

这样shrink后会不会off grid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shrink后会不会off grid呢

不会吧,off grid一般是出现非45°斜边或者高精度match低精度才会导致

网友A:
试了下, laker里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 laker里是OK的

最小grid是0.001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grid是0.001么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