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关于bandgap中运放正负极接法的判断

楼主(2021-11-24):
咨询一下,这个banfgap中运放的正负极是如何判断该接x还是Y的,这个有什么依据不?

网友A:
分别有正负反馈两个环,要保证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负反馈,根据这个决定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有正负反馈两个环,要保证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负反馈,根据这个决定极性。 ...

这个电路用小信号去计算环路增益不是太好判断哎;

网友B:
可以定性看,假设三极管的电压恒定不变,当Vout增大时,运放输入端的压差应该变小才行

网友C:
根据反馈判断,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定性看,假设三极管的电压恒定不变,当Vout增大时,运放输入端的压差应该变小才行 ...

是的,不过Vx和Vy是和vout一样同时增大的,需要Vx增大的幅度小于Vy才能实现负反馈;

所以应该要有公式来推导Vx的增大幅度小于V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反馈判断,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明白,只是这种连接方式的小信号loop gain比较起来不是太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有正负反馈两个环,要保证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负反馈,根据这个决定极性。 ...

在拉扎维书上已找到这个正负反馈因数公式,多谢解答;

网友:
正负反馈都有,保证净反馈是负反馈就行

网友D:
X 端看到的 vbe 阻抗小,Y 端看到的 vbe + R 阻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 端看到的 vbe 阻抗小,Y 端看到的 vbe + R 阻抗大。

是的,默认初始状态Vx就比Vy要小一些,但是这个怎么可以直观判断正负反馈的大小?

推公式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X 端看到的 vbe 阻抗小,Y 端看到的 vbe + R 阻抗大。

明白了,是不是Vx阻抗小,Vy阻抗大,在相同电流的变化量中,Vx的变化量要小于Vy的变化量,就构成负反馈了?

网友E:
可以计算啊  一个是A/(1+GmR1)  ,一个是A*(1+GmR3)/(1+GmR2+GmR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计算啊  一个是A/(1+GmR1)  ,一个是A*(1+GmR3)/(1+GmR2+GmR3)

好的,明白咧;

网友(2022-01-13):
有保证净反馈是负反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