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开关

楼主(2021-11-24):
关于SOI工艺的射频开关提高功率容量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晶体管堆叠,可是当功率到达20w以上时就要并15个以上的管子,有大佬知道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将耐受功率提高到几十瓦的级别吗?

网友:
其实追踪问题本质,将晶体管堆叠是提高开关功率容量的方法,目的是降低单个管子的分压,开关管在off时达到功率容量极限是,会出现对叠管其中一个管子被击穿,那么提高单管的耐压,以及让对叠管分压均匀。提高单管的耐压增加管子L pitch,或者选用更好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