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

楼主(2021-11-24):
请教PEX REDUCE VIA RESISTANCE OFF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关闭 --> 忽略via寄生电阻,这个选项会导致抽寄生的时候抽出via的寄生电阻

网友(2024-03-12):
tool不會幫你化簡所有via 的電阻

calibre_manual.pdf page 1544 ~ 1547

OFF
A required keyword which turns off via reduction. Turning via reduction off will create a
netlist that contains resistors representing all vias in the layout. Using this keyword may
cause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parasitic database and netlist size. To prevent diffusion
resistors from appearing in the output netlist, set PEX Netlist Unshort Device Pins NO.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is keyword when specifying layers. This keyword is not
recommended for use on designs with large via clu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