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G的识别

楼主(2021-11-24):
后端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工具识别这一个DFF和与门是clock gating cell ,平衡tree的时候 ,让clock可以穿过他们呢?

网友:
把DFF的CK pin的sink type设为through pin,clock就不会把它认作是leaf,就可以穿过去了

网友:
ICG 工具不都是默认穿过吗?

网友:
DFF和与门是什么意思,clock gate 一般来说是latch 和与门或者latch和与非门组成的,工具默认会穿过icg 的cell ,不会是sink 点,对于在DFF 上进行分频的寄存器,他的CK 端也不会是sink 点

楼主:
前端拿一个DFF和与非门用作gating,工具自动识别不出来,并且把用作gating的DFF的ck端认成sink 点,
我有试图通过把这个点设定为nonstoping PIN, 让tree穿过去  我的目的是
但是实际上会把tree长的不是我希望的    我希望dff的ck端和gating cell 的A2被同样处理,不要分开加buffer

网友:
也许可以试一下。
ecoAddRepeater -term {<your_DFF_instance_path>/CK <your_AND_instance_path>/B} -cell CLKBUF2 -name ICG_CTB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ins ICG_CTB*/Z}
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get_cells <your_AND_instance>]
只是一个思路,没有试验过。

这个DFF+AND电路本身是有重大缺陷的。Q变1时会切掉时钟高电平的一部分,使得AND输出第一个时钟高电平变窄,甚至变成一个毛刺。如果时钟比较慢,DFF改成negedge触发安全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