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源代码解析

楼主(2021-11-24):
在读UVM源代码的时候,看见这样的数据类型定义(int     m_source_count[uvm_object] );请问该定义类型是什么意思,主要是m_source_count里面的参数按照理解应该是一个具体数值才对啊,这uvm_object是一个类的名称?

网友:
sv的联合数组,perl的哈希,python的字典

网友:
韭菜哥说的对

楼主:
谢谢各位老铁,刚翻了一下书,是的,好久没有看书,一下蒙蔽了

网友:
先把基础搞清楚,再看源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