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DRC 和 LVS后会出现customization

楼主(2021-11-24):
如图所示,我每次运行drc和lvs的时候,就会弹出一个界面,让我去选择rule里面的option.很烦啊,不知道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谢谢好哥哥。在打开过后这样设置再次load runset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我关掉再次启动时,就又会弹出来。这个设置可以保存吗?请哥哥再指点一下

楼主:
每次重新启动时,它都会加载我工作路径下的这个runset。以前都没有的。
我就更新了一次PDK,以前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文件内容如下:

网友A:
设置好后,save ruset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后,save ruset呀。。

我试了一下,反正只要一启动就是会load那个文件。我现在有点怀疑是PDK更新的原因。
/(ㄒoㄒ)/~~

网友:
设置好save ru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