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锯齿波振荡器

楼主(2021-11-24):
请问这个电路为什么输出会是这样的?输出的是电容两端的电压。

网友:
RAMP信号在1.1V锁死了,推测比较器的输出也是模拟电位,SR Latch工作也异常。可以加启动电路试试,或者手动引入RESET信号

网友(2023-03-02):
题主有解决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確認兩個CMP的輸出是否為"0""0"

檢查SR latch的Q 輸出是否為“0”
強調"0",因為這邊是數字訊號,電壓準位要接近ground

网友(2024-09-23):
电源电压加个上升时间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