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跑PEX时出现了错误

楼主(2021-11-24):
版图进行PEX是报了这个错,然后查了一下.RCX文件,但是并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请大家不吝赐教,拜托拜托

网友A:
需要在红框位置写上所需规则的绝对路径,即
include [path of rules]
./rules代表着启动Cadence路径下有名为rules的规则文件

楼主:
PEX出现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红框位置写上所需规则的绝对路径,即
include
./rules代表着启动Cadence路径下有名为rules的规则文 ...

嗯嗯 按着你说的 可以跑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PEX出现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重新启动cadence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