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slice资源占用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24):
今天发现slice (sliceL和sliceM)占用98%,而lut占用57%,ff占用40%多,,,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可試試降頻

网友A:
印象中slice包含了ff和lut以及distribute_ram,看你的ff用量比较低,而slice很高,是不是distribute_ram用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slice包含了ff和lut以及distribute_ram,看你的ff用量比较低,而slice很高,是不是distribute_ram用 ...

不是  是在slice logic distribution里用的比较多   ram用的比较少

楼主:
现在时钟频率10M   已经很低了

网友:
像是利用效率没上去,也就是说很多的slice里面只用了LUT或只用了FF,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使用时没搭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在slice logic distribution里用的比较多   ram用的比较少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是包含了很多项的,slice logic distribution不是描述一种类型的逻辑资源,是一个统称
你需要根据slice logic distribution下面的每一类的消耗情况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是包含了很多项的,slice logic distribution不是描述一种类型的逻辑资源,是一 ...

是的  这个类下面的slice占用比较高  我试着把ram换成block ram会下降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类下面的slice占用比较高  我试着把ram换成block ram会下降一点

哎。。。是否应该说明FPGA的厂家,系列型号?使用的开发软件?版本?以及软件的优化属性参数设置?

针对楼主遇到的问题(猜楼主使用的是Xilinx的FPGA),提供四个也许被忽略的因素吧:
1)因为约束的逻辑运行时钟频率其实非常低(10M),所以对于软件布局布线来说,等于没有要求,说白了吧,这个要求,工具软件不需要任何优化,随便布局布线都能满足设计要求,所以工具软件完全有可能没有特别地将相关的LUTs和FFs封装进同一个slice。这种情况就是工具软件认为没必要,怎么快怎么来,你这个是不是有综合、布局、布线很快的情况呢?
2)设计代码中有大量的组合逻辑(基于LUT实现)用作FFs的控制信号(CE/RESET/SET)?对Xilinx的FPGA而言,在同一Slice内部,没有LUT到本Slice内FFs的控制信号的布线,简单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工具软件没有办法将相关的LUTs和FFs封装进同一个slice。
3)设计代码中有大量的低扇出的FFs控制信号,而Xilinx的FPGA一个slice里面有多个FFs,6系/7系是一个slice内的8个FFs共用一组控制信号,控制信号不同的FFs没办法布局进同一个slice,举个例子,你设计了两个带CE的触发器,但这两个触发器的CE信号不同,那么,很不幸,你需要两个slice,更不幸的是,你这两个slice,每个只能使用1个触发器,其余的只能空置。(在UltraScale/UltraScale+系列,这种情况有所缓解,控制信号的使用限制变成了4个FFs一组)
4)同一个slice内部的FFs的控制信号,同步控制信号和异步控制信号(CE一定是同步的)不能混用。异步(复位/置位)控制信号软件没法优化,只要你那么设计了,一定按照这样给你实现。同步控制信号软件可能优化(移到触发器D输入端的LUT逻辑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是否应该说明FPGA的厂家,系列型号?使用的开发软件?版本?以及软件的优化属性参数设置?

针对 ...

首先谢谢您这么耐心的解答!我使用的是xilinx的FPGA,型号是xc7a100tcsg324,软件是vivado2018.2,综合和布局布线用的是软件默认的您说的(1)(3)我代码里确实也有用到,但是基本上不会大改了,我想再请问您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代码还能继续扩张吗?会不会因为整体资源够用,而slice会不够用?布局布线会不会布不下?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这么耐心的解答!我使用的是xilinx的FPGA,型号是xc7a100tcsg324,软件是vivado2018.2,综合和 ...

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贴图,我的电脑显示不出来,所以看不见。

您说的(1)(3)我代码里确实也有用到,但是基本上不会大改了

因素(1)不是RTL代码的问题,是布局/布线约束参数,如果是这个因素占主要(但这个不太好有明确的判断方法),那你可以放心添加设计,如果原设计约束过松,软件优化程度不够的话,你添加设计后,软件可重新优化布局、布线来满足你的要求,这种情况你可以理解为是工具软件努力程度不够,资源紧张相当于是虚警。

因素(3)不想修改代码的话,可以考虑利用工具软件的Reduce Control Sets这个优化选项(我对vivado不熟,你翻一翻软件,应该不难找,但我印象中vivado默认这个优化选项应该是打开了的,而且vivado相对ISE还有一个进步,可以设定优化阈值)。

如果你基本能确定(2)、(3)、(4)条在RTL代码中不严重的话,你这个设计继续添加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贴图,我的电脑显示不出来,所以看不见。
因素(1)不是RTL代码的问题,是布局/布线 ...

好的  您说的我都明白了  感谢您耐心的解答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下control set多少,有没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下control set多少,有没有关系呢

请问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时钟频率10M   已经很低了

這取決你使用的FPGA等級,與邏輯複雜度,你可實驗看看,降低時鐘頻率後資源占用是否有所改變?試結果,我們再接著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取決你使用的FPGA等級,與邏輯複雜度,你可實驗看看,降低時鐘頻率後資源占用是否有所改變?試結果,我 ...

好的  谢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