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iceIn时w/l/m读不进去

楼主(2021-11-25):
spicein.log中显示也是带进去,也没有额外的warning或者error,但实际产生的schematic中的device都还是default的w/l/m,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谢谢

网友A:
可能cellmap没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cellmap没写好

device map核对了几遍,spi文件中的w/l/m和pdk对应device的cdf中的w/l/m都是对得上的,从log看应该也认到了,可产生的schematic中显示却不对,q下去看属性也是不对

网友B:
你这virtuoso cdl in 吗? ?? Mac 是否macro model sub circuit ?   好像标准mos model  才能对 mossymbol , subcircuit 开头X  会对 方块 symbol ?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vice map核对了几遍,spi文件中的w/l/m和pdk对应device的cdf中的w/l/m都是对得上的,从log看应该也认到 ...

看了下log好像是已经读进去了,spice in的时候有没有勾选“Trigger CDF parameters callback”这个呢。

或者管子属性Hard_constrain这一项取消勾选,再选中,看看参数会变不

只是个人猜测。

网友C:
spice in的时候有没有勾选“Trigger CDF parameters callback”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virtuoso cdl in 吗? ?? Mac 是否macro model 用 sub circuit ?   好像标准mos model  才能对 mossymbo ...

X开头的只有电阻,已经将fab 提供的source add文件加进去了,MOS不受此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ce in的时候有没有勾选“Trigger CDF parameters callback”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

Trigger CDF parameters callback勾选了,schematic view中device中的”Hard_constrain“是勾上的,我转的是TSMC的IO lib,里面有的电阻确实存在违反约束的情况,我目前是手动修改的,但是mos并不存在违反约束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log好像是已经读进去了,spice in的时候有没有勾选“Trigger CDF parameters callback”这个呢。

...

Trigger CDF parameters callback勾选了,schematic view中device中的”Hard_constrain“是勾上的,我转的是TSMC的IO lib,里面有的电阻确实存在违反约束的情况,我目前是手动修改的,但是mos并不存在违反约束的情况

网友(2022-09-26):
以前好像遇到过类似的,记得是把spice网表处理成cdl的格式,然后netlist language 选cdl spicein进去就正常了,想知道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2-28):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把网表中器件的名字和属性都改成小写,同步改ma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