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集示波器信号进行处理

楼主(2021-11-25):
我需要收集这个蓝色的和黄色的信号,并且要对黄色的这个的下降沿进行记录,请问能不能提供一下思路,若有类似例子感激不尽!

网友A:
lz的处理平台是什么呢?fpga?DSP?或者CPU?
不同的处理平台处理方式不一样。
比如用fpga平台做,举个例子,如果信号足够干净,用一个被测信号频率四倍的时钟采集数据,然后判断信号变化边沿,并进行标记,用做分析。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要用数字示波器进行采集吗?示波器可以把波形数据保存下来的。然后可以用python进行处理。
FPGA采样的话,一个是数字话的,另外一个是采样时钟要尽可能高一些,越高采集到的波形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要用数字示波器进行采集吗?示波器可以把波形数据保存下来的。然后可以用python进行 ...

我是小白表述有点问题,见谅。就是需要采集上面蓝色的模拟信号,下面的黄色信号可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处理平台是什么呢?fpga?DSP?或者CPU?
不同的处理平台处理方式不一样。
比如用fpga平台做,举个例子 ...

用FPGA采集那个蓝色信号下降沿,能否细述一下,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要用数字示波器进行采集吗?示波器可以把波形数据保存下来的。然后可以用python进行 ...

采集那个蓝色信号的下降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PGA采集那个蓝色信号下降沿,能否细述一下,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如果信号干净,sig_blue_buf是sig_blue延时一拍的数据,然后 sig_blue_neg <= ~sig_blue & sig_blue_buf;
如果信号不干净,做个滤波电路,或者加个去除毛刺的电路,然后再采集,取下降沿

网友C:
楼主最好解释下要干啥。“采集下降沿”这个表述很奇怪,如果是想用下降沿触发,就先做电平转换,去除毛刺,然后FPGA里面alway@(negedge blue_sig )........   如果是采集信号,找到它的下降沿,就要用ADC采集、储存,再做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表述有点问题,见谅。就是需要采集上面蓝色的模拟信号,下面的黄色信号可不用管。

...

看楼主这个示波器的波形照片,如果楼主示波器操作(探头衰减比和示波器通道量程设置)没有失误的话,楼主这个示波器CH1(黄色)量程100V/div,220V左右的幅值,而且从波形来看,很像一个类似电容的什么传感器?的充放电过程?CH3(蓝色)可能是一个控制充放电过程的开关控制信号;CH3(蓝色)也可能是CH1(黄色)信号经过一个比较器?输出的脉冲信号?
结合楼主什么模拟信号不管,采集蓝色信号下降沿?对FPGA逻辑设计来说,这种基础设计,楼主如果实在不愿意系统性阅读FPGA设计的教材,那你用这些关键词搜吧:

1)FPGA 毛刺滤波;2)FPGA 边沿检测;3)FPGA 周期测量;4)FPGA 脉宽测量。。。

如果楼主第一行FPGA逻辑设计的代码就需要别人提供完全的例子代码,那我也不好说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解释下要干啥。“采集下降沿”这个表述很奇怪,如果是想用下降沿触发,就先做电平转换,去除毛刺, ...

是做信号采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这个示波器的波形照片,如果楼主示波器操作(探头衰减比和示波器通道量程设置)没有失误的话,楼主 ...

非常感谢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