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layout如何用python代码将cell旋转和翻折

楼主(2021-11-25):
100资产
如题,
Klayout如何用python代码将cell旋转和翻折

多谢!

网友:
Klayout是什么?

楼主:
是个开源的软件,可以画gd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开源的软件,可以画gds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第三方库gdspy或gdstk,两个几乎一样。gdspy是纯python,gdstk用C++重写了内核。
参考:https://heitzmann.github.io/gds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