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如何调用C语言的数据库函数,不需要自己写C程序

楼主(2021-11-25):
SystemVerilog DPI 如何使用C语言的系统库函数

网友A:
没咋试过,不过我感觉应该直接加入那个库文件编译,然后DPI使用库文件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咋试过,不过我感觉应该直接加入那个库文件编译,然后DPI使用库文件的函数。 ...

系统的库文件在某个include目录下面

网友:
应该不太行,至少你要包一层。能用dpi调用的,函数声明至少要有extern修饰吧,你不能保证库函数都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