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出现频谱泄露

楼主(2021-11-25):
ADC测试出现频谱泄露,猜想是输入信号源或者时钟源的问题,各位大佬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掉的?

网友:
加窗了吗

网友A:
窗函数或者相干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函数或者相干采样

有加窗和用相干采样了

网友:
测一下INL和DNL

网友:
PCB走线怎么样 干净吗 离得pin脚近吗

网友:
Spur的成因有幾下幾個
1. 測試板的Power(Analog / Digital / Reference power)是否有受到干擾?
=> 若有, 在IC近端的板上接腳掛穩壓電容
2. 信號輸入端是否有受到干擾?
=> 若有, 掛能接受的cap在輸入端做filter / de-couple
3. 信號輸入及時鐘輸入若是由不同儀器提供給測試板, 兩儀器間有做時鐘同步嗎?
=> 若沒有, 需將兩儀器間做同步

信號或power的品質可先拿Spectrum Analyzer or 示波器先觀察一下

先確認看看以上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