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xx.sp > xx.lis与hspice xx.sp > log仿真结果有差

楼主(2021-11-25):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前面的仿真使用的语句是hspice xx.sp -o xx.lis -mt 80 -hpp;后面仿真使用的是hspice xx.sp -mt 80 >log,跑出来同一个点的频率有差异,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nihao
-hpp设置可能导致仿真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hao
-hpp设置可能导致仿真精度不够

谢谢,-hpp确实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