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交叉耦合整流器的输入S参数仿真

楼主(2021-11-25):
请问各位大佬,有人知道CMOS交叉耦合整流器的输入阻抗应该怎么仿真吗?我之前用sp分析,发现需要设置静态工作点并且适用于小信号。我的整流器没有直流工作点,它是通过差分交流信号以及电容的充放电而产生的栅极电压自偏置。
hb分析中的LSSP(大信号S参数),倒是适用于非线性电路的大信号分析,不过需要两个port,整流器输出是直流信号…又觉得不对。
并且这两种分析的结果都和大多数论文给出来的不一样。
所以,请问有人知道整流器的输入S参数怎么仿吗?

楼主(2022-01-07):
解决了,用HB分析中的LSSP(大信号s参数分析)。具体步骤可见附件

网友(2022-03-2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用HB分析中的LSSP(大信号s参数分析)。具体步骤可见附件

关于整流器S参数想咨询下您,共有三个问题:1.对于整流器的效率测试而言,看到一些论文里是利用Pin=Ps(1-S11^2)这个公式来算输入功率的,那么这个S11的值是用您那个文档中LSSP仿真结果中S11的magnitude的值来算的吗?同时还有论文中是用整流器的输入端的电流和电压乘积在一个时间段内积分后再除以这个时间的值作为输入功率,这两者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
2.对于芯片具体实测时,用矢网测出来的S参数是与仿真的LSSP结果对应是吗?

3.还有就是对于两个Port的具体参数的设置,按照Cadence中的LSSP help文档中的设置是否可行?
谢谢您!

楼主:
1、我认为不是。我这个S11的含义是:当S11达到-10dB以下时,表明仅有1/10的功率反射回来,90%的能量均传输过去,单位是dB,跟功率有关。参考这个网页上的讲解(https://blog.csdn.net/Old_Street/article/details/109058192)。不过你所给的公式中S11加了平方,应该是跟电压有关,与我所用的S11含义不同。
2、可能是测量结果有偏差导致的,并且不建议这样测。
3、可行,我现在就是参考的help加的p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认为不是。我这个S11的含义是:当S11达到-10dB以下时,表明仅有1/10的功率反射回来,90%的能量均传输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还想请问下您在设计整流器时,有关注转换效率这个参数吗?1.如果有的话在算效率时输入功率的值是直接按照完全匹配时输入port的功率值还是说有像上面公式中用S参数来算的呢?
2.还有您是否实际测试过整流器的性能呢,仪器上有需要哪些呢?
谢谢您!

网友B(2023-01-07):
可以加个我好友吗,我也是做CMOS整流器的,可以一起交流下吗,我QQ:1871611651。非常感谢.

网友:
你好,我也是做CMOS整流器的,可以加个好友一起交流嘛,我QQ:1871611651,非常感谢。

网友(2023-04-07):
引用 楼主:
1、我认为不是。我这个S11的含义是:当S11达到-10dB以下时,表明仅有1/10的功率反射回来,90%的能量均传输 ...

你好,想咨询下你说的整流器输入阻抗网分仪测可行么?您说不建议这样测,那有什么其他测量办法么?我目前也是采用的dikson结构整流器作包络检波器用来做接收机的前端,测试人员和我说用网分仪测试时输入功率给了-30到-10左右发现S参数计算的ZM=60-500j 左右没变化。但是实际我跑sp只有ZM=1-600j左右,实部差距特别大,我用LSSP重新仿真,发现要到0dbm左右的输入功率,实部才会到60左右。这个误差是不是有点大,实际测试时我需要怎样去测试输入阻抗呢?感谢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还想请问下您在设计整流器时,有关注转换效率这个参数吗?1.如果有的话在算效率时输 ...

直接用输出电压的那个公式计算就行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我好友吗,我也是做CMOS整流器的,可以一起交流下吗,我QQ:1871611651。非常感谢. ...

请问一下,做阻抗匹配的时候是用lssp仿真出的zm值进行匹配吗?

网友(2025-01-02):
这里的PORT2可以单纯当负载使用吗

网友(2025-03-19):
您好,想问一下如果我想将阻抗匹配网络加在巴伦与整流器之间做双端匹配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仿真输入阻抗吗?整流器正端和负端分别的输入阻抗该如何得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用HB分析中的LSSP(大信号s参数分析)。具体步骤可见附件

您好,我是cadence新手。想请问一下文档中的prf变量是设在哪里的呀?